[求助] 变压器/巴伦emx仿真的带地问题

楼主(2025-03-18):
新手在做CMOS工艺的匹配合成网络:
带地仿真巴伦合成网络,不明白guard ring怎么加,GND的pin怎么打准确?
(GND的pin到巴伦接地端口之间的金属也可以看作一段电感,对耦合系数和电感值都有影响,如果GND的pin接近巴伦接地端口,电感值就小一点,远离则大一点)

网友:
按实际的打

楼主:
可以分享一下经验吗,上面巴伦测试是一个中间的过程,希望最后把巴伦放进整体电路的结果能尽量准确

网友:
外面那一圈是不是实际的地,如果是,就跟你的signal的地尽可能近的打。几个signal打几个地,地的名字取不同的就好,把每个signal对应的gnd作为各自的参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