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阵列DAC后仿时生成的电压不正确

楼主(2025-03-18):
请教一下各位大佬,这个DAC是用在SAR ADC中的一部分,指标是5bit 20M采样率。DAC用于比较电位差。
第一次设计没有经验,在后仿真出现压降不足的问题。
用的是SMIC130nm的工艺,MiM电容,单位电容的大小是30fF。
上极板采样,VCM-based结构。仿真结果如图,给定的VREFP是1.2 VREFN是0.4 共模电压0.8
前仿真的压降是正确的,只提取开关的后仿是正确的,整个DAC提参只提R是正确的,如果提参提R+C 后仿真就会出现图2的问题。

dac前仿真

dac前仿真

dac后仿真

dac后仿真

目前认为是寄生电容的问题,已经尝试过的办法:1. 更换单位电容 20fF和60fF都没有解决问题,60fF的电容结果更差。
2. 延长每一位的时间,测试后发现不是充放电时间不足的问题,电压已经明显平衡,但是数值不对。

网友:
可以只提C+CC,这样所有net都跟原理图一样的,方便找问题。看看是哪些寄生电容影响大,

楼主:
感谢大佬的建议,刚我又去提了一下c+cc 重新运行发现是准的,然后又提了R+C+CC 发现也是准的。
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只有R+C不行,R+C+CC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的建议,刚我又去提了一下c+cc 重新运行发现是准的,然后又提了R+C+CC 发现也是准的。
真是滑天下 ...

我的理解是:你不提CC的话,好像就只得到寄生电阻和金属对sub的电容,而Cdac中的电容主要靠的是金属之间的耦合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