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3um数字LVS不通过,求助,看UG公司是Virage logic

楼主(2025-03-18):
新手求助,innovus进行与门布线,calibre进行lvs验证。第一张图为top.cdl和std.cdl截图,LVS报错如下第二张图。尝试过奖std.cdl每个标准单元后加上VDD VSS,依然不识别,请问各位有好的建议吗?

网友A:
innovus导出的网表带pg,标准单元的网表如果fab没有提供带pg的网表,自己加,最好搞个脚本,方便点,你刚刚图片里标准单元好像电源地没有加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novus导出的网表带pg,标准单元的网表如果fab没有提供带pg的网表,自己加,最好搞个脚本,方便点,你刚刚 ...

你好,我在std.cdl的每个标准单元后加上了VDD VSS,但是还是没有通过,报错全是missing ,请问还有别的建议吗?

网友:
std cell 定义了两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