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当chopper遇到noise shaping,理论上如何分析?

楼主(2025-03-18):
最近遇到一个case,经过sigma-delta噪声整形后的信号,往带chopper的运放里送,结果出来chopper性能不及预期。与正常case相比,唯一的区别在于送进运放的信号是否带噪声整形(高频是否有分量)。凭直觉认为高频分量经二次调制后未完全回到高频,残余在低频信号带内。请教一下论坛内模拟大神,有何办法系统性分析一下此种case?

网友A:
按你说法是噪声往高频搬,那chopper后不是把高频搬到低频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说法是噪声往高频搬,那chopper后不是把高频搬到低频了么

漏说了一点信息,Fchop的位置带外高频噪声已经很高了
chop分两次,第一次modulate第二次demodulate,我理解是第一次modulate的时候带内信号(低频)被搬到N*Fchop处,相应的带外高频噪声(noise shaping)也会搬进低频带内;第二次demodulate的时候低频带内被搬进来的噪声再一次被搬走,N*Fchop处的信号被搬回来。实测发现带内信噪比变差了,我是怀疑第一次modulate进低频带内的高频噪声没有完全被第二次demodulate回高频,还有残余,造成信噪比变差

如果根因如此,不知有何良策?或者分析有误?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漏说了一点信息,Fchop的位置带外高频噪声已经很高了
chop分两次,第一次modulate第二次demodulate,我理 ...

“我理解是第一次modulate的时候带内信号(低频)被搬到N*Fchop处,相应的带外高频噪声(noise shaping)也会搬进低频带内”

你的Fchop在信号和噪声中间某个地方么,那第一下不就把噪声和信号混了么。
你进chopper前先滤波把高频滤掉,再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是第一次modulate的时候带内信号(低频)被搬到N*Fchop处,相应的带外高频噪声(noise shaping) ...

先滤再进肯定没问题,目前是想要尝试不滤行不行,第一次虽然搬进来了,理论上第二次能搬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是第一次modulate的时候带内信号(低频)被搬到N*Fchop处,相应的带外高频噪声(noise shaping) ...

您说的对,从理论上看,第一次就存在混叠,看来必须要预处理才行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