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elium安装问题

楼主(2025-03-18):
请问各位大神,我在安装后发生配置状态失败是怎回事儿?
看了下configure_log.txt,里头slconfig.sh transrecord24.03-s001lnx86这个配置回传Error,
这是???

补充内容 (2025-5-30 22:25):
已解决

网友A:
安装成功但是配置时候出错。
在xcelium之前你成功安装过其他cadence的东西吗?
如果是新系统,你试试 yum install xterm -y 安装一下xterm试试,如果还出错就是别的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成功但是配置时候出错。
在xcelium之前你成功安装过其他cadence的东西吗?
如果是新系统,你试试 yum i ...

是的,只有xcelium会出现这种错误,xterm当然有安装了

网友:
去xcelium安装目录的iscape_logs目录里看那个文件名里有configure字样的log文件,看看报什么错

网友:
if xrun works then it can be ignored safetly

网友(2025-08-17):
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