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个版图自动打孔脚本,有偿!!!

楼主(2025-03-18):
求一个版图自动打孔脚本,有偿!!!!!!
功能:
1.现在m1为横 ,m2为竖,  二者为不相交的metal线
2.
①先按住shift,然后选择m1,再选择m2,最后按鼠标右键,会在m1(横)方向打三个孔并收缩多余线头
②先按住shift,然后选择m2,再选择m1,最后按鼠标右键,会在m2(竖)方向打三个孔并收缩多余线头
③先按住shift,然后选择m2,再选择m1,最后按鼠标中键,会在m1(横)方向打三个孔,并且m2在孔的中心位置

3.附件有功能结果的图片

网友A:
怎么看起来像挡板运动图,想起受力分析来了

网友B:
这个virtuoso自带的功能啊,不需要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virtuoso自带的功能啊,不需要脚本

啊哈 ,咋操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virtuoso自带的功能啊,不需要脚本

自带的根据面积来的,不会自动对齐某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起来像挡板运动图,想起受力分析来了

哈哈 画的有点粗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啊哈 ,咋操作啊

按O,选择Auto,最下边的数改成3,如果你有xl链接的话,你鼠标一放就能看到孔的位置了,按鼠标中键可以调整方向,在线上晃动,孔也会左右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O,选择Auto,最下边的数改成3,如果你有xl链接的话,你鼠标一放就能看到孔的位置了,按鼠标中键可以调 ...

这个我知道 ,我这里的意图是想让  两条不相交的metal线 ,通过脚本来实现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O,选择Auto,最下边的数改成3,如果你有xl链接的话,你鼠标一放就能看到孔的位置了,按鼠标中键可以调 ...

这种

网友:
如果PATH都的一段直的,并且都遵循图示这个方向,这脚本应该还算好写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jNWoegE9w/?spm_id_from=333.1387.upload.video_card.click&vd_source= ...

看这个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