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标准单元库cdl文件

楼主(2025-03-18):
tsmc180,想把cdl文件导入到cadence中生成标准单元库,但是cdl文件中定义的pmos和nmos的l最小为180n,这个应该是1.8Vmos管对应的最小l,5V管子对应的最小l为600n,想用5V的mos管该怎么办呢,该怎么修改cdl中的w和l值呢,同时放大几倍嘛,要怎么修改方便呢

网友A:
5v的不是有5v的标准单元库吗?你想替换来用,这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5v的不是有5v的标准单元库吗?你想替换来用,这样可以吗?

现在就是没有数字单元库,只找到了这份cdl文件想导入生成数字单元库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就是没有数字单元库,只找到了这份cdl文件想导入生成数字单元库的

是,如果只是你仿真验证 应该还好 流片肯定是不行的

修改 你就统一替换啊 你这样的仿真也只是看看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如果只是你仿真验证 应该还好 流片肯定是不行的

修改 你就统一替换啊 你这样的仿真也只是看看功能

是的,我们这个库好像不支持5v的数字电路,可能要准备换工艺库了,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