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偏置电路设计

楼主(2025-03-18):
这个电路M9和M11的偏置应该怎么做求大佬做答

网友A:
去搜宽摆幅共源共栅偏置电路
一般共栅极偏置比共源极低200m~300mV左右,可以用1/4倍共栅极W/L的管子来做,也可以共电阻自偏置

楼主:
多谢,已经做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搜宽摆幅共源共栅偏置电路
一般共栅极偏置比共源极低200m~300mV左右,可以用1/4倍共栅极W/L的管子来做, ...

关于自偏置,电阻做出来会不会误差特别大,对运放哪些指标影响比较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于自偏置,电阻做出来会不会误差特别大,对运放哪些指标影响比较大

用自偏置的话,电阻PVT影响挺大的,而且对于小电流(nA级别),电阻可能会很大(M Om级别)
这样就不适合了,可以用别的偏置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