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22.04安装VCS显示Linux内核版本不支持

楼主:
  报错Linux kernel '6.8.0-52-generic' is not supported.
Verdi可以正常运行
换了VCS2018,VCS2023,把内核降到5.14也不行,也显示不支持,把内核降到5.4系统就会打不开,有无大佬遇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
如果你本人对linux 不熟悉,而且还想使用Linux EDA 软件,最好用 Centos, RHEL,  SuSe, Rockylinux , Almalinux, 其他版本的支持都不好

网友:
我用的是 Ubuntu20.04 ~~~  S家 C家都可以装

网友:
我用的ubuntu 20.04 LTS , 基本都能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最后是因为设置了VCS_ARCH_OVERRIDE=linux64导致,改为linux即可,64位通过VCS_TARGET_ARCH=linux64 ...

我要是早点来eetop看到佬的回复也不至于浪费几个小时
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