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180BCD segment=n的串联电阻版图LVS会报错电阻不对应

楼主(2025-03-18):
tsmc180BCD 将电阻segment设为5个串联,连好后版图LVS会报错电阻不对应,LVS显示版图电阻没有被按segment分开。

这个该怎么解决呢?求大神帮助!

网友:
版图改成5个segments=1的,手动串

网友:
版图电路都改成并联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了

网友A:
看截图信息,layout两个3.025/1串联,电路两个3.025/1并联。你再仔细检查一下电路的series/parallel这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截图信息,layout两个3.025/1串联,电路两个3.025/1并联。你再仔细检查一下电路的series/parallel这个选 ...

检查了串并联设置上没问题,电阻也是generate过去的。

网友:
加option有用吗 LVS REDUCTION PRIORITY SER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