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电路讨论

楼主(2025-03-18):
有大佬知道这个电路是干什么用的吗?

网友A:
Vm=2Vbe,就是产生Vm电压的,Vm那边还可以带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Vm=2Vbe,就是产生Vm电压的,Vm那边还可以带载

那请问两个mos管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两个mos管的作用是什么

左边负反馈稳住射极,也给上下两个电流镜提供平衡通路,右边source followe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左边负反馈稳住射极,也给上下两个电流镜提供平衡通路,右边source follower
...

右边的I4用电源短路掉会不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右边的I4用电源短路掉会不会更好?

不能说好还是不好,带个电流源可以限制vm输出电流,加点psr,或者本身有复制电流的要求做补偿什么的,看具体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