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皮尔斯振荡电路晶体两端电流

楼主(2025-03-18):
想请问下 如图结构的皮尔斯振荡电路晶体两端(XIN XOUT)电流 在不改变其他(偏置电流 M1管 负载电容C1和C2 feedback电阻RB) 只改变晶体参数(包括振荡频率)的时候 会有明显化吗? 找了一圈资料没有找到 感谢大家

网友A:
晶振决定了电路频率  负载电容只是微调谐振频率  +-20ppm rb和电流 跟起振时间相关 不然晶振有32k 10m规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决定了电路频率  负载电容只是微调谐振频率  +-20ppm rb和电流 跟起振时间相关 不然晶振有32k 10m规格 ...

感谢回复 所以是不是很难简单说明电流与什么参数相关?毕竟不同的晶体 Lm和Rm不同的话 起振时间也会变化 而且电流的变化还会影响Rn改变进而影响起振时间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所以是不是很难简单说明电流与什么参数相关?毕竟不同的晶体 Lm和Rm不同的话 起振时间也会变化  ...

做多少m 振荡器 晶振就多少兆 模型是固定的   频率和负载电容跟电流相关  就是一个充放电电路 自己算下

网友B:
呃,去看看vittoz的那篇古董paper吧;
xtal本质时一个q值很高的谐振腔,但是还是会有能量损耗,所以需要振荡器电路来补充能量;
不同频率的xtal的频率不一样,损耗不一样,怎么可能驱动电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多少m 振荡器 晶振就多少兆 模型是固定的   频率和负载电容跟电流相关  就是一个充放电电路 自己算下
...

好的 懂了 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呃,去看看vittoz的那篇古董paper吧;
xtal本质时一个q值很高的谐振腔,但是还是会有能量损耗,所以需要振 ...

不是说适配所有频率 也只是一段频率的crystal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