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请问一下SAR-ADC电容权重问题

楼主(2025-03-18):
N位SAR-ADC电容最高权重应该是2N-1次方,如图所示。

但是这个8bit异步SAR-ADC的结构为什么是这样的呢?最高是64C而不是128C(2的7次方),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有一些电容翻转策略可以省略最高位电容,不知道这篇是不是

网友A:
采样完先比再切就行,后面能切+比7次,加上采样完的刚好比8次,出8b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样完先比再切就行,后面能切+比7次,加上采样完的刚好比8次,出8bit

好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