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反相器后仿的不工作,lvs、drc都过了

楼主(2025-03-18):
EN输入0,ENB还是0。是什么问题有佬佬知道吗

原理图和版图

原理图和版图

网友:
给仿真网表文件和波形结果把VDD/GND/EN/ENM,看这些看不出来

网友:
先把保存到的所有的点能打出来就打出来提供信息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提取网表文件时没有勾选misc-->create top level pin order-->source-->all pins。导致信号输入没有对齐

楼主:
啊?马甲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