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infet IC Yield会很高吗 ?

楼主(2025-03-19):
6nm chip  finfet IC Yield会很高吗 ?
只做过0.18um~ 0.11um 这类cp yield 99~ 97% 是基本要求 .  但听说三星10nm 60% 就算可  .    advance process leaking  ..function 等各方面问题,
那一般22nm ,  28nm  , 65nm  SOCchip  yield 到底多高 ?  新闻说 tsmc 3nm 60% 就能达标

网友:
首先看你设计,是你设计出来的,其次看你们的测试分bin; 同样的GPU算力设计流片,实际能跑4G主频,还是3G主频,甚至2G, 你自己可以分bin的,都用上,良率应该还可以的,至少T是这样子。
当然,你如果只统计能跑4G主频的,那确实良率有限。

网友:
mark 回头来看

网友:
yield都是跟spec走的

楼主:
news

Media reports said TSMC has already boosted the yield of its 7nm and 5nm chips to 93.5% and 80%

start of 2023, TSMC's 4nm yield rate was around 70–80%, while Samsung's was still around 50%.

Samsung's current yield rate on 7nm is about 80%

Samsung's first 2nm process yield rates are quite ...

Using semi analysis' die yield calculator for a yield of ~30%

tsmc 7nm  93%

tsmc 5nm  80%

smic 5nm 80% * 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