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Baugh-Wooley 乘法器还是booth 乘法器

楼主(2025-03-19):
如果我要写一个256bit * 256bit的乘法器,用Baugh-Wooley 乘法器还是booth 乘法器??

网友:
性能需求
高吞吐率/低延迟:若需单周期完成乘法,Baugh-Wooley的并行阵列结构更优;若允许多周期流水线,Booth算法(结合高阶基编码)可通过压缩部分积提升速度
关键路径优化:Booth算法结合Wallace树的关键路径通常更短,适合高频设计

资源与面积
资源受限:Booth算法通过减少部分积数量(如Radix-4 Booth将256位乘法压缩至128个部分积),可节省面积
面积不敏感:Baugh-Wooley的阵列结构虽面积较大,但设计更直观,适合对面积要求宽松的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