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跑drc或者lvs有时候自动提取的网表数据不一致

楼主(2025-03-19):
有时候在IC61版本中Calibre跑drc或者lvs时自动提取的网表数据不对(就是手动layout抽取的gds同我勾选自动抽取的网表数据不一致),导致验证结果毫无变化,只能重启之后自动抽取的网表数据才是对的,不知道大神们有遇到过这类情况么。

网友A(2025-07-08):
cds.lib 太乱了 重新整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cds.lib 太乱了 重新整一个

lib文件里面,有两个pdk库(存在两个layerm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