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DC中飞电容的有关问题

楼主(2025-03-19):
本人是IC电源方向刚入门的小白,最近在看相关的ISSCC的会议,发现现在的DCDC架构里面很经常会使用到飞电容的概念,但是我一直不知道如何确定飞电容的大小,有的文章会直接告诉我飞电容的大小,但是我也不知道他这个大小是通过什么确定的;有的直接就不解释他的大小,所以对于飞电容有以下几个问题:
1.飞电容用的一定是大电容吗
2.长时间的尺度上飞电容的电压一定是恒定的吗
3.飞电容的电压大小通过什么确定的,列节点KVL?(我看有的文献可以用这个办法求出来)还是什么方式

网友:
蹲个答案

楼主:
补充一个新的问题,有些结构里会采用飞电容校准技术,用来校准飞电容两端的电压,但是有些飞电容又不会用到这个校准,什么时候需要校准什么时候不需要呢?如何判断飞电容电压是否能处在稳态

楼主:
蹲蹲蹲,求大佬解答一下

网友A(2025-10-30):
你应该说的是FLY电容吧,FLY电容一般是chargepump的定义,会影响pump的输出电流能力,你需要根据spec的来定FLY电容的值。而且FLY电容的设定会让pump选择工作在SSL和FSL模式下,多看看论文了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说的是FLY电容吧,FLY电容一般是chargepump的定义,会影响pump的输出电流能力,你需要根据spec的来定 ...

谢谢大佬,dcdc里飞电容的定义确实是引自于charge pump,现在流行做的开关电容dcdc本质上就是把电荷泵和dcdc电路相结合起来了,但是由于电荷泵的后级和传统dcdc电路相结合起来了,一直没弄懂在各个相位切换的过程中需要依据什么样的原则才能保持飞电容两端压差不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dcdc里飞电容的定义确实是引自于charge pump,现在流行做的开关电容dcdc本质上就是把电荷泵和d ...

没明白什么叫相位切换?你要做多相位时钟控制的那种吗?你对于飞电容的设计是基于单位周期内电荷的转移来设计的,如果说你根据电压变化来设计,是否有点奇怪?可以看看seeman的论文或者tanzawa的论文,这两者在电荷泵模型建立和工作机制的讲解上比较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个新的问题,有些结构里会采用飞电容校准技术,用来校准飞电容两端的电压,但是有些飞电容又不会用到 ...

还有这个飞电容校准技术有啥论文吗,可否推荐一下,感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什么叫相位切换?你要做多相位时钟控制的那种吗?你对于飞电容的设计是基于单位周期内电荷的转移来 ...

好的谢谢大佬,我去看看电荷泵相关论文再理解一下,至于飞电容校准技术是我最近看的一篇论文里提到的,他本质原理就是用DDA来检测飞电容两端压差,然后去调节环路的占空比来实现稳定飞电容存储的电荷量,具体论文我放附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