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前仿和后仿(提的是no RC)结果不同的问题

楼主(2025-03-19):
仿的是折叠共栅共源加浮山class AB. 发现后仿中ac增益下降了很多,已经影响功能了。对比了仿真网表,只有源漏面积不同。想问下大家,这个会有很重要的影响吗?

把后仿电路中的电流镜电路替换成前仿的电路,ac增益就能恢复(网表显示是源漏面积恢复成前仿一样了)。想问下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前仿已经仿了corner加温度,都没发现ac增益如此大幅度的下降)

网友A:
后仿提的网表是no RC,但是其它的寄生效应是存在的,比如LOD,WPE,失配等因素,会导致前后仿真结果不一致,优化版图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仿提的网表是no RC,但是其它的寄生效应是存在的,比如LOD,WPE,失配等因素,会导致前后仿真结果不一致 ...

那想问下前辈,具体应该如何调整呢?直接拉宽源漏区吗?我看两个MOS管并联的时候,器件的源/漏会自动在版图里叠在一起。

网友:
把源漏分开试试

网友:
源漏区加宽,PMOS的话和阱距离拉宽,或者边缘加dummy,应该都会与改善。
有可能cascode管进线性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