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o rc后仿和前仿的差距很大,怎么看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25-03-19):
做的bandgap带隙基准电流源,前仿输出26ua,但是后仿就只有7ua
已经改了输入对管的finger和更换了电阻值更大的电阻  并且用串联做了匹配
就算只提NO rc后仿结果也是很差,请问怎么排查是什么的问题

前仿

前仿

后仿

后仿

版图

版图

网友:
看看LVS是不是连参数都匹配。
看看LVS RULE中,各种器件参数匹配的允许误差是不是都设置为0(TRACE PROPERTY语句)
看看电阻是完全按照原理图话的还是用与原理图不一样的尺寸经串并联后达到等效值相同的?如果是后者在考虑端头电阻后会有差别。
如果上面几条都确认了,那就可能是LOD效应和Well Proximity效应的影响,可以检查MOS管匹配支路匹配精度前后仿发生了什么变化,变化大的地方就是要修改的。

网友:
版图的问题,画的太差了,需要注意的走线匹配,都不达标。简单提几点:1.器件最好共od匹配,匹配的器件需要满足匹配要求:对称、dummy等等。2.电源地需要网状结构,均匀分布,粗略看了下你这个模块EMIR肯定不达标。3.走线尽量简单,你这个模块走线很多歪歪扭扭。4.布局可以再考虑考虑,三极管为什么离这么远。

网友:
规整是挺规整,wpe不考虑的,走线想拐就拐,太随意了,匹配也没好好做

网友:
no rc还有差就是看各种二级效应了,注意一下是不是前仿电路图器件参数设置都太理想了

楼主:
正常情况:

前仿:启动电路 + 电流源 → 功能正确。

后仿:单独电流源 → 功能正确。

异常情况:

后仿:启动电路 + 电流源 → 功能错误。

前仿启动电路 + 后仿电流源 → 功能错误。

感觉是启动电路出了问题,看一下是原理参数有问题还是版图有问题

网友:
WPE和LDO的影响吧,看下前后仿管子阈值电压差异

网友A:
从你的分析来看,你后仿用NORC的网表仿真与前仿真差异大,那就只有LOD效应和model补偿的pcell RC的影响了,可能高要求匹配性,你版图中不匹配,导致了LOD差异大,你可以手动的把NORC网表中LOD效应和model提供的RC分别删除看看是那边的影响。

楼主:
又修改了电路的原理图,然后重新绘画了版图
后来又发现tran和dc仿真差距较大,然后延长了tran仿真的时间到3ms(电路上电时间20us),最后的后仿结果与前仿差1u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分析来看,你后仿用NORC的网表仿真与前仿真差异大,那就只有LOD效应和model补偿的pcell RC的影响了, ...

亲测有用,赞一个

楼主(2025-04-22):
引用 网友B:
亲测有用,赞一个

如果把lod效应都删除了,后仿依然很差呢

网友:
做匹配加dummy

网友:
我遇到的no RC结果与前仿不一致:1、用作电流镜的mos管方向不一致 2、有些共用源/漏的电流镜,导致gate到有源区边界距离不一样 3、差分对管没有完全匹配

网友:
你这个叫版图?

网友(2025-05-29):
倾向于二级效应引起的差异。对比下NoRC网表与前仿网表有何差异?

网友:
这个版图给电路看电路不会骂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把lod效应都删除了,后仿依然很差呢

你这个是多少nm 的工艺

网友(2025-07-29):
引用 楼主:
如果把lod效应都删除了,后仿依然很差呢

请问一下,怎么在前仿或者后仿删除lod效应呢

网友:
优化后的版图仍然问题挺大,floorplan是有问题的,差分对管的输入与其他线出现交叉,另就是线连的过于随意

网友:
走线和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