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 输入输出信号和内部时钟的约束

楼主(2025-03-19):
程序中使用了dcm对时钟进行倍频,并作为系统时钟。

我在ise的时序约束时,对输入输出信号约束,但在ISE自带的约束窗口里,发现约束时钟只能选择输入时钟,无法选择倍频的系统时钟,最后报告里是要减去clkin -> sys_clk这部分时钟延迟,导致违例。

报告里非输入输出信号的约束信号是归类在系统时钟下的,所以没有时钟延迟的负担。

我个人理解信号应该是相对系统时钟作约束,但在ise的自带系统里默认只有输入时钟,dcm输出时钟是不显示的,所以只能针对输入时钟约束。
类似的还有时钟切换模块,输出信号的约束结果也是要减去 fpga输入时钟 -> 切换后时钟 模块的时钟延迟,这也会导致违例。

想问问如何处理?初步怀疑是系统时钟给优化掉了,找不到名字

楼主:
这边更新一下解决情况,因为板子还没画完,以下内容都是基于ISE 14.7环境下设置的。

题中在ise情况下无解,只能对输入时钟进行约束,对于源同步时钟没有很好的方式去约束。但在输出约束时可以使用REFERENCE_PIN,在时序报告会给出一列计算所有data与输出clk的时钟偏移,现在data跟clk的数据偏移在0.06ns范围前后波动,具体实现还要等板子回来测试。大概率要调整clk和data的相位关系。

还有fpga内部的时序分析也要通过,至于怎么解决方法很多,就不列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