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求助:无法对连线进行操作

楼主(2025-03-19):
求助,对齐之后发现栅极连线歪了,想删掉连线重新画时发现无法选中蓝色的那部分连线,请问该怎么解决呢

楼主:
按T的时候点击GT部分也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A:
导航栏版图层这里,有一个 v 和 s(可见 和 可选),你看看是不是把GT层的可选给关了
不行就重新打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航栏版图层这里,有一个 v 和 s(可见 和 可选),你看看是不是把GT层的可选给关了
不行就重新打开吧 ...

解决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