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获取当前cell到最顶层,每层的cell name

楼主(2025-03-19):
如何获取当前cell到最顶层,每层的cell name,并转成一个text文件到执行Virtuoso的路径下:

比如有个cell,Hierarchy从底层到上层,结构如下:INV > OP > MBIAS > MBIAS_TOP > CHIP
在layout OP这层按下bindkey执行,产生一个txt文件,print出:MBIAS、MBIAS_TOP、CHIP.
在schematic OP这层按下bindkey执行,产生一个txt文件,print出:MBIAS、MBIAS_TOP、CHIP.

谢谢各位大佬与高手。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与高手 推推

网友:
等大佬出现~~

网友:
procedure(return_cellname() print((geGetEditCellview()~>cellName)) while(leReturn() print((geGetEditCellview()~>cellName)) )) hiSetBindKey("Layout" "<Key>l" "return_cellname()")   ciw可以看到,需要文件再改一下就行了

楼主:
这种方式需要一直返回..
目前的思路是用 Shift + T(Tree)生成文件,再对文件进行处理。
但 Tree 的文件不知道如何输出到文件,使其可以自动化完成..

网友:
foreach(mapcar x geGetHierMemInst() car(x)->cellName),这只能返回current cellView到top level下一层,需要top level的话要自己加

楼主:
不可以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