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dence原理图中怎么给管子重新编号

楼主(2025-03-19):
cadence原理图中怎么给管子重新编号

网友:
点击选中这个管子,按Q调出界面后即可更改名字,默认的应该是M+数字,比如M0、M1什么的

网友:
不知道你想的哪种重新编号?
如果是少数几个管子要改名字,那就直接q一下该属性。
如果是一堆管子,名字是乱的,想要重新编号,那就菜单项“Edit - Renumber Instan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