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行ADE仿真报错

楼主(2025-03-19):
请教各位,load昨天保存的ade,今天运行发现报错了,请问该怎么解决?

网友A:
有原理图没有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原理图没有保存?

都保存了,试过了重新保存原理图,重新打开candence的方法都不行

楼主:
Clean the run directory and netlist the entire design.\n" 不知道该怎么清理

网友A:
找到.simulation文件夹去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simulation文件夹去清理?

在哪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