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标准单元库流片问题

楼主(2025-03-19):
数字标准库中的标准单元会单个流片吗?如果流片的话是一个标准单元加上IO去流片然后封装好测试其性能吗?还说标准单元不用流片,直接用仿真工具提取其指标信息就行?还请有经验的朋友指教

网友:
会流片的,利用已完成的CELL,搭成各种验证电路,然后测试后,生成测试报告。

网友:
需要设计testchip,验证两块,一个全部cell的function,一个测timing,验证跟liberty的一致性

楼主:
好的,testchip需要自己设计吗?在哪里可以找打testchip呢?或者有没有设计testchip的资料呢?

网友A:
看你是什么角色了。如果只是用foundary的库,那他们已经验证过了,不需要设计。如果你是标准单元库的开发者,那肯定是需要设计testchip的。

楼主:
好的,明白了,谢谢,请问您这边有相关的资料推荐一下吗

网友B(2025-09-28):
引用 网友A:
看你是什么角色了。如果只是用foundary的库,那他们已经验证过了,不需要设计。如果你是标准单元库的开发者 ...

同求有std testchip相关资料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求有std testchip相关资料嘛

这个没有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