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共源共栅结构问题

楼主(2025-03-19):
看论文的时候发现下面这个折叠共源共栅输入管下面多了红框中的两个mos管

作用是什么?

网友A:
你把这两个管子可以画到右边两条支路下面,就会发现和正常全差分是一样的

网友:
左侧是差分放大器接电流镜,使差分放大器变为单端输出

网友:
可以提高压摆率

网友:
相当于把之前的电流镜分出来一部分接共模反馈输出端了,不过这和把全部电流镜都用于CMFB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共模反馈环路增益更低一些?

网友:
因为要接入CMFB

网友:
降低CMFB的增益,这样CMFB补偿好做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这两个管子可以画到右边两条支路下面,就会发现和正常全差分是一样的 ...

牛!想通了,画在左边突然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