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Virtuoso设计小白的日常

楼主(2025-03-20):
请问各位大佬analoglib里的vdd在不同电路里的具体值是怎么确定的呢,一直很疑惑,跑仿真有时候是固定的1.8V,有时候又会中间有规律的锯齿(像梯形),我在做电流偏置模块的时候一开始全用vdd来提供最高电压,发现连接的cascode电流镜管子有的根本无法导通,换成用5V的vdc驱动就可以正常工作了,很迷

网友:
这个VDD你也是需要给电压的吧 而且一般都是用vdc给电压的 不用这个VDD

网友A:
电流镜好歹有个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镜好歹有个负载

嗯嗯是的,我后面有接负载,但是发现带负载能力不太行,期望100uA,结果后面接了四个cascode就各自只有40多uA了
请问这个该如何解决呢,怎么提高电流镜带负载能力?

网友B:
电流镜的带负载能力?电流镜本身是一个高输出阻抗的电流源,它只会在负载阻抗很大,接近或大于电流镜自身的输出阻抗,导致电流镜的mos管退出饱和区进入线性区之后才会出现比较大的电流变化。

网友C:
analogLib里面这个“vdd”元件,跟“gnd”一样,是一个代表了电源线的全局变量“vdd!”。但这并不是一个真实的电源,它本身不包含任何电源信息。
如果要在仿真中给它赋予真正的“电源”的功能,请从菜单项“Setup - Stimuli...”进去,选“global sources”,然后给它赋上电源属性。
当然,实际上我们一般不会这么加电源,都是直接用analogLib库中的vdc/vpwl/vsin/vpulse/vsource做电压源,以及对应的idc/ipwl等做电流源。直接加激励。

楼主:
引用 网友C:
analogLib里面这个“vdd”元件,跟“gnd”一样,是一个代表了电源线的全局变量“vdd!”。但这并不是一个真 ...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镜的带负载能力?电流镜本身是一个高输出阻抗的电流源,它只会在负载阻抗很大,接近或大于电流镜自身的 ...

哦哦是这样,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