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thernet数字芯片设计,毕业小白如何积累经验

楼主(2025-03-20):
本人今年刚刚毕业,入职了一个做网络芯片的公司(Ethernet/PCIE)。目前接手的工作很多东西都看不懂。目前就是改一改接口之类的活,然后再把小模块连到一起。
很想弄清楚整个芯片从power on开始如何工作的,然后每个小模块是如何设计的,但是不知道从哪里入手。比如IEEE 802.3 Etherent的协议一共有6000多页,光是目录就100多页,完全不知道从哪里开始看。公司里面的document也不是从一个小白的角度讲的,直接很简短的写如何设计,然后几句话告诉一下接口信号是干啥的,没有背景知识很难看懂。组里的人也都很忙,不好意思经常去问这些基础的内容,基本都是design上面遇到什么问题再去问。

想问一下大家刚毕业的小白如何在网络芯片(Ethernet)方向积累经验,如何掌握相关的内容。有没有什么资料可以看。谢谢!

网友:
个人没有Ethenet的实际项目经验,你可以从两方面考虑一下:

1】Ethenet功能相关的知识积累:了解以太网的协议层——从应用层、网络层、传输层、数据链路层及物理层,初步建立起系统架构的概念;然后可以从以太网帧入手,网络层/传输层有哪些协议格式,这方面的硬件模块可以参考TCP、IP、UDP等;接着就是数据链路层,参考MAC;物理层则参考PHY pcs。另外,一开始不要直接看万兆协议,可以先从百兆千兆网入手。

2】数字设计技能:前端设计、验证、综合、时序分析和后端版图等,找到自己或公司对你的定位。前端设计包括夸时钟域设计、低功耗设计、SoC集成、总线设计及自适应均衡算法等。

网友A:
直接去搞一个Ethernet的S家的代码,边看代码边学习协议。
光看协议很难看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去搞一个Ethernet的S家的代码,边看代码边学习协议。
光看协议很难看懂的。 ...

请问S家的代码指的是Synopsis吗?这个代码可以从哪里获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S家的代码指的是Synopsis吗?这个代码可以从哪里获得?谢谢。

S家是指Synopsys,单词太长打起来费劲一般叫S家。去 Synopsys Ethernet IP Solutions 找你要的IP然后去黑市买。

网友:
海鲜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