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拆管子

楼主(2025-03-20):
有一个疑惑,现有一个管子,L=8U,W=1U,FINGERS=1,把这个管子拆成L=8U,W=0.5U,F=2或L=4U,W=1U,F=2,是一样的吗?

网友A:
L 都变了能一样?

网友:
L不变,改变W时要并联;W不变,改变L时要串联;所以L=8U,W=0.5U,F=2没问题;L=4U,W=1U,需要这样的两个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L 都变了能一样?

我正常都是保留L拆W增加F的,今天突然看到有人反着拆就有点不自信了

网友B:
改变L的不对。

严格来说拆管子在低频基本一致,高频有差异。肯定不是完全一致,看你能接受多大差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改变L的不对。

严格来说拆管子在低频基本一致,高频有差异。肯定不是完全一致,看你能接受多大差异。 ...

高频率的差异会很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频率的差异会很大吗

你可以拆完以后提后仿No RC看一下,肯定有差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