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LNA+mixer S11仿真

楼主(2025-03-20):
单独仿真LNA的时候我们知道跑SP看S11,如果LNA带上了mixer看S11是不是应该跑PSS+PSP呢?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
应该sp就可以,LNA是工作在小信号状态的。

网友:
LNA+mixer可以仿psp/hbsp看S11,也可以单独仿s参数看S11。lna是有一定隔离度的,这两者应该没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