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rongArm比较器设计的问题

楼主(2025-03-20):
rt,lz最近在开始设计比较器,首先是参照了拉扎维两篇文章设计strongArm比较器,在设计过程就发现了一些问题,首先是找不到比较系统的公式来算管子的尺寸。。更多的是按趋势去调,还有就是频率达不到,拉扎维用28nm做出了5GHz的频率,我用umc90nm即使在2GHz性能也比较差,分析了一下觉得是umc90管子阈值电压太大的原因(即使用lvt也挺大)有600mV,想请问下大佬们这种情况该咋办呢,umc90是没法实现更高的频率了吗?以及就是短沟道器件我记得阈值电压是越短越大的,28nm工艺难道不会更大吗?还是说是因为umc的工艺下阈值电压会比较大。。。。。

提前感谢前辈。。。

楼主:
审核通过了顶一顶,补充下nmos输入的情况下我发现输入共模600mV的时候工作也很差(至少在时钟频率内是无法完成的)我在测试的时候只能给1V的共模,VDD是1.2

网友A:
90nm和28nm本来就是天差地别,做不出来也合情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nm和28nm本来就是天差地别,做不出来也合情合理

这样子嘛

网友B(2025-07-16):
这种比较器的输出会锁存吗,我的比较结果完全跟着时钟信号走

网友C:
1. use 28nm or 40nm , not 90nm

2. vdd=1.2  internal charge pump , pump to 2.4v ~2v ..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use 28nm or 40nm , not 90n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比较器的输出会锁存吗,我的比较结果完全跟着时钟信号走

会的,是包括锁存结构的

网友:
楼主做出来了吗,请教一下

网友:
楼主的比较器尺寸是怎么给的,应该考虑哪些方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