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这个器件是什么?它相比于一般隔离型PMOS管有啥特点,能否用其他器件去替换

楼主(2025-03-20):
各位模拟和器件大佬们:
本人正在进行一个LDO项目,对比一家竞品工艺发现这个器件,基本判断为PMOS管,但是不清楚这种管子与一般的PMOS管又什么不同之处,希望得到大家的求助,谢谢大家了

poly_om层

poly_om层

poly层

poly层

stain层

stain层

diff层

diff层

网友A:
看上去有点像BCD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有点像BCD工艺?

是BCD工艺

楼主:
现在我有一个疑问:这个PMOS管是作为主环路第二级放大的一部分,它应该是镜像功率管的电流。输入电压与功率管栅端形成了一个PN结,不知道相比一般的隔离型PMOS管,为什么使用这种源漏加宽的器件?有什么作用?

见M402

见M402

见M402

见M402

楼主:
引用 楼主:
现在我有一个疑问:这个PMOS管是作为主环路第二级放大的一部分,它应该是镜像功率管的电流。输入电压与功率 ...

网友B:
拉大漏极距离应该是能小幅度提高耐压,或许是高压器件宽长设定不灵活、阈值电压太高等导致复制比例达不到理想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拉大漏极距离应该是能小幅度提高耐压,或许是高压器件宽长设定不灵活、阈值电压太高等导致复制比例达不到理 ...

我在另外一个低压LDO竞品上也看到这个器件了,感觉这像是低压器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在另外一个低压LDO竞品上也看到这个器件了,感觉这像是低压器件

低压器件拉大漏极距离可以增大一些耐压,比如5V管子可以耐压到8V这种,但其他特性还是低压管,或许其他特性会更好吧吧,相比使用LDMOS;但是如果是复制电流的话按理应该用和功率管一样的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压器件拉大漏极距离可以增大一些耐压,比如5V管子可以耐压到8V这种,但其他特性还是低压管,或许其他特 ...

竞品的功率管使用了1um沟长的DEMOS,但是我这里的工艺使用DEMOS最小沟长为1.5um,所以也改用了源体分离的LDMOS,不知道有啥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压器件拉大漏极距离可以增大一些耐压,比如5V管子可以耐压到8V这种,但其他特性还是低压管,或许其他特 ...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分析这里加宽的区域感觉像是源端,不知道这种加宽的区域一般是漏端还是源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分析这里加宽的区域感觉像是源端,不知道这种加宽的区域一般是漏端还是源端?
...

普通管子的话应该就不分源漏了,知道加宽的那端线连哪儿就行;VIN似乎能达到24V那功率管的VGS靠什么保护呢?VG点的电压有没有降到很低的情况

楼主:
输入电压24V下,LDO进入限流环路也有20V以上。这里第二级放大支路也有高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