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在布局阶段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5-03-20):
我在执行place_opt_design命令后出现了如图报错,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我将命令更改为place_opt_design -place之后就不报错了,请问-place参数有何作用,我在命令手册中或者-help中并没有发现place这个参数

网友A:
看log里像是你前面的脚本里要找一个叫 default_rc_corner的corner,但是没找到它的定义,你翻翻上面有没有别的error或者warning呢。至于你说加了-place就不报错了,这给option我也没用过,我猜测他是只摆放cell不考虑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log里像是你前面的脚本里要找一个叫 default_rc_corner的corner,但是没找到它的定义,你翻翻上面有没有 ...

好的,多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