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窄带特性怎么理解

楼主(2025-03-20):
求助各位大佬,怎么理解PLL的窄带特性啊?为什么PLL的低频带宽能够滤除载波附近的相位噪声啊?直观理解或者数学推导,或者资料推荐都可以,球球了

网友A:
你指的是PLL对于输入的滤波特性吧,PLL对于输入是一个带宽在环路带宽左右(一般小于1/10载波频率)的低通滤波器,就直接滤掉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PLL对于输入的滤波特性吧,PLL对于输入是一个带宽在环路带宽左右(一般小于1/10载波频率)的低通滤 ...

对的,PLL具有低通滤波特性,其为什么可以滤除载波附近的噪声,而不是低频噪声?换句话说,就是我觉得PLL等效为一个载波附近的窄带滤波器有点抽象,不是很能直观理解。大佬指导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