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中的CDAC电平不稳定问题

楼主(2025-03-20):
SAR ADC采用的Vcm-baesd时序,在单独仿真自举开关+电容阵列时,电容上级板电压正确,在加上比较器(Double-tail比较器)之后,CDAC的输出变得不稳定,电平变化的时刻恰好是比较器的时钟沿,所以怀疑是比较器导致的;请问各位大佬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应该如何解决。
比较器电路尺寸和CDAC电平瞬态仿真结果如图

网友A:
比较器的kickback noise吧

网友B:
你先换成理想的比较器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较器的kickback noise吧

这个回踢噪声会对ADC的有效位数造成很大影响吗,我做的10位,仿出来只有5.6。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先换成理想的比较器试一下

好的,我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回踢噪声会对ADC的有效位数造成很大影响吗,我做的10位,仿出来只有5.6。
...

这个影响就太大了点,看看共模啥的是不是太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