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OTP模块

楼主(2025-03-20):
自己做了一个单PIN的OTP 的IP,可以进行24位的数字信号存储读取功能,可用于对芯片进行修调,有需要的联系

网友A:
单pin,你是的是单pin传输Clk,数据,读或者写?没有复用IO?

网友B(2025-04-25):
什么工艺,烧录电压多少

楼主(2025-07-09):
引用 网友A:
单pin,你是的是单pin传输Clk,数据,读或者写?没有复用IO?

是的,数据,读写操作都是一个pin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工艺,烧录电压多少

没答案?

网友:
逻辑又不难  但是OTP是模拟IP 本来逻辑部分很简单的 这样做导致必须增加OSC 白白浪费面积 没性价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