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双环LDO稳定性仿真

楼主(2025-03-20):
双环路LDO的仿真,只有两个点可以断开,都是这样,换其他点无法包含两个回路了,仿瞬态是不会震荡的,所以这样正常吗,能稳定不,请各位大佬帮帮忙吧 屏幕截图 2025-03-16

网友A:
你在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端断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端断开的?

是的,在功率管输出断开也是这样,只有这两个地方可以包含双环路

网友B:
能。你可以想象成原点处先从180°往下掉到负的,再慢慢把相位抬升。于是就成了拉扎维10.8.7描述的情形。

这种仿真的情况见于多环路同时工作时仿某一个环路stb的情况,理论上整个曲线也可以计算出来。但通常下先断开其他环路,针对性地仿某个单独环路,计算就简单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能。你可以想象成原点处先从180°往下掉到负的,再慢慢把相位抬升。于是就成了拉扎维10.8.7描述的情形。

...

从仿真的角度还能通过相位裕度,增益裕度的方式得到稳定性结果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仿真的角度还能通过相位裕度,增益裕度的方式得到稳定性结果么?

能,一样的。

网友C:
这种情况下是直接看stb的结果信息,不再关注相频幅频曲线,是这样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情况下是直接看stb的结果信息,不再关注相频幅频曲线,是这样么?

不,只看曲线,由于曲线形状诡异软件自动计算的PM和GM可能会报错,需要手动写公式。

网友D(2025-07-02):
引用 网友B:
不,只看曲线,由于曲线形状诡异软件自动计算的PM和GM可能会报错,需要手动写公式。
...

请教前辈,这种情况,自己写公式,是写gain=输出/输入以及相位裕度自己取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教前辈,这种情况,自己写公式,是写gain=输出/输入以及相位裕度自己取点吗?
...

stb得到的曲线是对的,只是得通过计算器把该曲线对应的相位裕度的点抓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b得到的曲线是对的,只是得通过计算器把该曲线对应的相位裕度的点抓出来
...

请问这个怎么操作

网友:
检查一下衬底连接,可能是衬偏导致初始相位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