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我的芯片老是烧坏中间的那根ESD管子,我该怎么办?

楼主(2025-03-20):
我使用CMOS-3.3V的0.35um的工艺,设计的ESD防护电路采用工艺厂推荐的ggnmos管子做ESD防护IO口,但是实际量产后发现总有不同的管脚会出现ESD失效,表现为对正负极有通路或者断路的现象,针对漏电严重的,我送去做InGaAs热点分析,发现大部分都是中间的那根ggnmos管子有亮点,但周边的并联的其他的位置的管子未见到亮点;我这个ggnmos直接调用的厂家的库,我看了也有sab的层次覆盖在Drain端,现在要优化这个ESD,我有三个想法:
1. 继续加大这个ggnmos管子?
2. 把中间管子的drain到gate的距离拉的比周边并联的管子再略大一点,我的想法是想方设法要让这些管子都同时导通这样才更好;
3. 加大ggnmos的gate到gnd的电阻和电容?
还是请问有高手能指出我该如何处理吗?
补充一下,我的ESD的ggnmos管子尺寸大小是16根,每根W=20um,L=0.35um,奇怪的是,为什么ESD管子的L和内部电路的L完全一样使用最小尺寸

网友:
可能是管子形状没做好 finger数多了 开启不均匀

楼主:
应该不像管子形状的问题,这个是厂家PDK里面自带的ggnmos,不过,厂家推荐的gate的宽度竟然也是L=0.35um,ESD管子不是应该L加大一点吗?会不会这个也有关系?这个真的需要经验,初次做这个还只能摸索前进!

网友:
你ESD窗口设计的范围是多少,L加大相应的工作点就不对了,寄生PNPM可能开不起了,我觉得是触发电压比的点不对,也可能是版图画的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不像管子形状的问题,这个是厂家PDK里面自带的ggnmos,不过,厂家推荐的gate的宽度竟然也是L=0.35um,ES ...

L越大不是Ron会越大吗?这样ESD特性不是会变差吗?

应该是ESD管子W要大吧?

楼主:
我理解是的L变大点,让电流不从表面过,从管子下面的寄生通道过

网友A:
中间因为离PICKUP远,一般是先开启的,如果总是中间烧,可以考虑减少FINGER,把16个拆成2个8个分别加PICK UP

网友(点评):
这点确实我没想到,也许这样比我单纯的继续增大这个ggnmos的W的效果会更好点,虽然这个需要增加guardring,也会增加不少面积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中间因为离PICKUP远,一般是先开启的,如果总是中间烧,可以考虑减少FINGER,把16个拆成2个8个分别加PICK U ...

我也是随便一说,原理大概率不错;但是解决方案听听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随便一说,原理大概率不错;但是解决方案听听就好。

您好,图片出自哪本书呢,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好,图片出自哪本书呢,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Analysis on the dependence of layout parameters on ESD robustness of CMOS devices for manufacturing in deep-submicron CMOS process

这篇PAPER,不是书。

网友:
对应的TLP发出来,对应的layout发出来。这两个没有不好判断。大概率是不均匀导通的问题。
另外光看亮点没有没有去层下去确认是哪里损伤  active  poly  CT ? D? S? 需要具体和确认的失效点。

楼主:
我这个芯片亮点是背面解剖后拍照的亮点,因为这个亮点正好躲在PAD下面,正面无法拍到,所以是从芯片背面解剖后拍照的,照片显示正好是gate这里有亮点,我已经重新设计了一个版本,就是把GATE的Drain端到cont的间距拉大(之前晶圆厂设计的距离只有2um, 我现在直接拉到4um),等一两个月之后回来再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芯片亮点是背面解剖后拍照的亮点,因为这个亮点正好躲在PAD下面,正面无法拍到,所以是从芯片背面解 ...

可以通过去层delayer 看坏在具体位置的  拉开d距离有效   感觉不如直接增大ggmos   大力出奇迹  不是很在乎面积的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芯片亮点是背面解剖后拍照的亮点,因为这个亮点正好躲在PAD下面,正面无法拍到,所以是从芯片背面解 ...

这样面积会增加,豪横啊。

楼主:
面积差不多,我以前有16根,现在我改成做12根,因为拉大D到孔的间距,面积为了保持不变,我改成只做12根了,因为以前16根,也只打坏了其中的一两根,感觉其他的没用到,所以这次缩小根数,提高间距,等流片回来再测试看看

网友:
gate端接R到ground了吗?或者对电源接C,对ground接R?R的阻值有多少?

网友:
只有最中间的两根导通,应该是Multi个数太多了,导致最中间的器件先发生snapback;
修改方法有两种:1、可以增加finger Width,减少Multi个数;2、把原来的器件分成两组,中间增加pickup ring

网友(2025-07-25):
触发电压是不是大于VT2了,打TLP了没有,如果是,那么不均匀导通了,设计窗口的问题,确保VT1<VT2

网友:
增大width, 添加ballst

网友(2025-10-03):
引用 楼主:
面积差不多,我以前有16根,现在我改成做12根,因为拉大D到孔的间距,面积为了保持不变,我改成只做12根了 ...

楼主回片了吗?效果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