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 SSF频率补偿

楼主(2025-03-20):
用了共源共栅补偿之后,波特图变得很怪异,补偿做不好,求指教

网友A:
你这个没有问题,PM在90左右了,带宽外的极点可以不用在意。

网友B:
out of band complex pole Q看你care不care,
transient有機會看到ring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out of band complex pole Q看你care不care,
transient有機會看到ringing

是的,幅度大的阶跃响应就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没有问题,PM在90左右了,带宽外的极点可以不用在意。

好的谢谢

网友C(2025-05-27):
请问下你的MP17在轻载和重载时都嫩工作在region=2吗?

楼主(2025-07-30):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你的MP17在轻载和重载时都嫩工作在region=2吗?

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