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过了PEX确过不了

楼主(2025-03-20):
为什么跑PEX的时候会出现这个问题,但是跑lvs却没有

网友:
PEX里面的LVS设置和之前的LVS设置一样吗?

网友:
感觉是LVS 忽略了R 但是PEX 没有
看一下LVS rule里面或者设置里面有没有 LVS filter R

网友:
截图的报错左边看不全啊,现在显示的是尺寸问题并且找不到电阻,LVS是不是开什么忽略电阻的开关了?或者LVS过了,但是提不了后仿是不是有软连接什么的。

网友:
PEX相关rule中的选项没配置对。原因是PEX时候和LVS时候工具抓取的器件参数是不一样的。看着rule说明好好配置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