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innovus 信号在M1 pin上打孔怎么打在pin shape内?

楼主(2025-03-20):
请问 innovus 信号在M1 pin上打孔是哪个option可以让打孔打在pin shape内 没有drc?

网友A:
补充2#,建议额外加上
setNanoRouteMode -routeWithViaInPin “1:1”
目的是指明工具在M1打孔时,不会生成穿过M1 Pin的Vi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补充2#,建议额外加上
setNanoRouteMode -routeWithViaInPin “1:1”
目的是指明工具在M1打孔时,不会生成 ...

请问你们pr flow都加了这个吗?t22工艺可以加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们pr flow都加了这个吗?t22工艺可以加吧?

我是加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