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 Charge Pump 問題

楼主(2025-03-20):
如題Q1 跟 Q4為UP DN的switch bias這邊省略
我用hspice跑每個W/L之後,在全部接起來之後,電壓全部都會跑掉
中間電壓沒有在VDD/2
那這樣是什麼問題
感謝

网友A:
在Q3Q4之间增加Vg4的防时钟馈通,在Q1Q2之间增加Vi的防时钟馈通,以及PMOS电荷上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Q3Q4之间增加Vg4的防时钟馈通,在Q1Q2之间增加Vi的防时钟馈通,以及PMOS电荷上拉试试 ...

我是單純跑DC時發現偏掉 不是做模擬時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