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相位从零开始

楼主(2025-03-20):
在做带隙的幅频、相频特性仿真时,发现相位从0开始,在第一个极点处增益下降,裕度却上升,反映出右半平面极点的特性,但进行电路分析时,没有右半平面极点的产生,那么仿真结果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求各位大佬解答。

网友A:
iprobe器件的插入位置错了,换环路其他地方插入。

网友B:
这种优先考虑是不是仿真设置的问题

网友C:
相位从0开始的问题,我们也遇到过,这个不会有大问题。你假设是从180开始,遇到极点,相位会变到90,趋势也没有问题

网友D:
iprobe插入到多环路的任一位置,都可以看到相位裕度和增益裕度,理论上都是满足要求的,只是插入的位置不佳时,曲线会长得奇形怪状,此时需要丰富的设计和理论经验才能看出端倪。
比如图中这个,你可以看成从原点处先从180°掉到0,再往上升的波特曲线,从奈奎斯特判据来看是合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robe器件的插入位置错了,换环路其他地方插入。

我这个是复现一篇论文的,我按照论文的分析在这个位置插入的,但论文仿真结果正常。环路不同位置插入分析也会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优先考虑是不是仿真设置的问题

仿真设置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相位从0开始的问题,我们也遇到过,这个不会有大问题。你假设是从180开始,遇到极点,相位会变到90,趋势也 ...

那么相位裕度是0dB时的相位裕度,还是需要再加18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iprobe插入到多环路的任一位置,都可以看到相位裕度和增益裕度,理论上都是满足要求的,只是插入的位置不佳 ...

那这个问题主要由什么因素引起,如何解决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这个问题主要由什么因素引起,如何解决

要真正的解决就去学习stb仿真原理,理解什么是环路增益,把拉扎维上关于返回比的几个例子都自己算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真正的解决就去学习stb仿真原理,理解什么是环路增益,把拉扎维上关于返回比的几个例子都自己算一遍。 ...

好的,我现在去算一遍,看看能否找到解决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真正的解决就去学习stb仿真原理,理解什么是环路增益,把拉扎维上关于返回比的几个例子都自己算一遍。 ...

我这个是多环路增益,书上说超过了本书的范围

网友(2025-05-23):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