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请教一下关于IADC的建模问题

楼主(2025-03-21):
最近刚开始学习Incremental Sigma-Delta ADC,学习硕士论文的时候参照硕士论文搭建了二阶调制器如下图所示。
我的问题是,这里是不是没有体现出复位周期的内容呀?应该怎么在调制器内实现复位呢?
以及复位周期是什么怎么计算的呢 我没有理解  请大佬指教

网友A:
你想看什么,IADC用这个评估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看什么,IADC用这个评估就行了

我想问一下在Cadence中,需要给复位开关,那个时钟周期是怎么计算的呢?是我理解的一阶就是2的n次方,二阶就是1/2的n次方=2/N(N-1)(N为时钟周期)吗??

网友:
可以添加复位开关,周期使用计数器计数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一下在Cadence中,需要给复位开关,那个时钟周期是怎么计算的呢?是我理解的一阶就是2的n次方,二 ...

跟着你osr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着你osr走的

OSR/fclk吗?

网友A:
对就是滤波器出了数据就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就是滤波器出了数据就复位

好的 谢谢您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