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bandgap运放启动

楼主(2025-03-21):
按照原先设计(黑线),上电启动后,M5的gate电压下降,M5--M4--MSC导通,关闭MSB,M5的gate由bandgap core电流决定。
问题1:这个启动断开不受core或者opam的控制,能否修改为图中红线呢?
问题2:仿真红线电路,快上电后,启动会出现振荡。现象是:VDD快速升高,opam中MA3的gate迅速升高,启动电路还没工作就关了,所以MA5gate慢慢升高,MSC关闭,然后MSA充电,启动电路又打开一点,MSC又关闭,形成振荡。

请教下这个启动电路是不会不能与opam形成回路呢?

楼主:
补充下,实际仿真没有使用M6和M7管子

网友A:
为什么不按原先设计,红线会导致运放输出被两个环控制,想用你要把红线环做弱,运放一起来就压制红线环才行

网友:
问题很多,一个一个来。1。MA3栅电压能否升高和MA1和MA2的输入有关系,这会导致运放启动与输入相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按原先设计,红线会导致运放输出被两个环控制,想用你要把红线环做弱,运放一起来就压制红线环才行 ...

同意

网友B:
问题很多,一个一个来。1。MA3栅电压能否升高和MA1和MA2的输入有关系,这会导致运放启动与输入相关。2.正常情况下电路一旦启动,M5的栅电压是恒定不变的,之所以会升高我猜是MA3栅端电压与MA5栅电压形成了一个环路(本来是不相关的),你可以看看MA3的栅电压是不是跟随M5栅电压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很多,一个一个来。1。MA3栅电压能否升高和MA1和MA2的输入有关系,这会导致运放启动与输入相关。2.正常 ...

是的,启动与core形成回路了,很容易形成振荡。看到
原先设计上,启动电路的关闭完全与core没有关系了,如果快上电,MA5的gate短暂被拉低,如果bjt core没有起来,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按原先设计,红线会导致运放输出被两个环控制,想用你要把红线环做弱,运放一起来就压制红线环才行 ...

考虑到其他项目验证过这种启动电路,所以想参考下。

现在已经把MSB做成倒比管,但是启动电路还是会振荡。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启动与core形成回路了,很容易形成振荡。看到
原先设计上,启动电路的关闭完全与core没有关系了, ...

原电路上电快慢都不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到其他项目验证过这种启动电路,所以想参考下。

现在已经把MSB做成倒比管,但是启动电路还是会振荡 ...

还有过M6那边还有个正反馈环路,你这个电路不是很实用,难调可靠性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