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查看版图引起的输入失调的位置

楼主(2025-03-21):
我前仿真运放的输入失调只有10多微伏,但是版图后仿后·输入失调就有3.5mV,我为了尝试去改善输入失调尝试过很多方法,但是都没有找到解决方案,例如用config去查看输入对管,功率管,对称摆放,尝试去看寄生参数,都没解决。有没有大神能够教一种快速找到解决输入失调的方法?

楼主:
求助!!!有没有大神教教

网友A:
看起来你的失调电压不是跑mc,直接看的dc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你的失调电压不是跑mc,直接看的dc嘛

是的,直接跑的dc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直接跑的dc

你这跑出来的不是失调,是有限增益误差吧

网友B:
提Calibre view网表,手动替换掉对管,电流镜等器件,定位问题,然后修改版图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提Calibre view网表,手动替换掉对管,电流镜等器件,定位问题,然后修改版图匹配。 ...

意思是直接修改跑出来的calibre的电路文件,然后手动去掉寄生参数,或者修改管子,然后重新跑吗?

网友:
想请教一下怎么该calibre的网表手动替换输入对管?

网友C:
check Norc网表,查看匹配管的LOD/WPE等参数。一般是WPE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heck Norc网表,查看匹配管的LOD/WPE等参数。一般是WPE的问题。

要是NO RC的后仿与前仿差不多,那就是寄生电容电阻的问题,不是LOD/WPE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是NO RC的后仿与前仿差不多,那就是寄生电容电阻的问题,不是LOD/WPE引起的 ...

寄生电阻才多大啊,M1方阻100m,就算走线差100um也才35ohms,意思是你尾电流有1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