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PI-C的使用方式

楼主(2025-03-21):
各位:

      最近正在学习使用DPI-C。我有一个C文件,如下:

#include <svdpi.h>
#include <math.h>

double sin(double r){
    return sin(r);
}

int sum(int a, int b){
    reurn a+b;
}

然后,在sv中,

module dpi_test;
     import "DPI-C" function real sin(real n2);
     import "DPI-C" function int sum(int a, int b);
     int a, b, c;
     initial begin
           $display("sin(0.73)=%f", sin(0.73));
           a=2;
           b=7;
           c=sum(a,b);
           $display("a+b=%d", c);
    end
endmodule

我首先是用 vcs 直接编译sv文件和C文件:

  1. vcs -full64 -sverilog +v2k +cli -kdb -o ./simv -l cmp.log dpi_test.sv c_func.c -debug_all +DPI

然后,运行./simv,得到STACK_OVERFLOW的报错:

Info:[STACK_OVERFLOW] Stack Overflow Detected.
Note:[STACK_INCREASED] Bumping stack from 8388608 to 18846720 bytes.
.....
-- Stack trace follows:
Dumping VCS Annotated Stack:
#0 0x00000036916ac89e in waitpid() from /lib64/libc.so.6
#1 0x000000369163e4e9 in do_system() from /lib64/libc.so.6
......

然后,如果先用gcc编译C,

  1. gcc -I$VCS_HOME/nclude -shard -fPIC -o libdpi.so c_func.c -lm

然后再用上面的vcs编译命令(去掉c_func.c),再执行./simv
前面的sin计算倒是出来结果了,但是,后面的sum函数,则得到错误提示:

  1. Error - [DPI-DIFNF] DPI import function not found.
  2. The definition of DPI import function/task 'sum' does not exist. Please check the started DPI import function/task is defined, and its definition is either passed in a source file at cimpile-time, or provided in a shared library specified using the LRM Annex-J options at run-time.

我该怎么做,才能让这两个函数都能正常使用呢?

网友:
import "DPI-C" context function int sum(...);  // 声明为上下文相关‌:ml-citation{ref="6,8" data="citationList"} import sum的时候添加context试试呢?

网友A:
c中的math.h里面是有一个sin函数的,代码里面又定义一个sin,这里会递归调用用户自己定义的这个sin吧,最好换个名字试试看?

网友:
参考这里https://blog.csdn.net/zhajio/article/details/109362377
从C向SV导入函数作为一个函数(function)使用一节,这里的定义也是用的”Sin“而不是”s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c中的math.h里面是有一个sin函数的,代码里面又定义一个sin,这里会递归调用用户自己定义的这个sin吧,最好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