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 charge pump疑问

楼主(2025-03-21):
各位大佬:
反向的项目,原理如图,
原始设计里面黄色的部分是什么作用?

网友A:
减少漏电流,可以让两个电流管,VDS快速到0,从而减少电荷注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少漏电流,可以让两个电流管,VDS快速到0,从而减少电荷注入

大佬
我看了V1~V6以及上下两路的电流

单从瞬态电流看会比较差,不加这部分电路瞬态电流会好,
并且在某些PVT的时候,CP线性度较差,CP线性度差怎么解决啊?

网友:
CP线性度差的原因就是不同Vcrtl下,他的ICP不同,那说明因为VDS沟道长度调制效应影响比较大,加大L试试

网友:
这样强制归0,肯定会有一个浪涌电流,不过看你能不能接受这个了,有些人是不想接受ICP一直导通长时间,从来导致Noise注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