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库3

楼主(2025-03-21):
请 一个问题  libeate k出来的setup或者hold值 跟模拟环境搭建仿真出来的值,总会有20ps左右的差异。一般是什么原因啊,需要调整liberate 仿真精度吗?

网友A:
应该是工具或者仿真精度的差异吧

网友B:
百分比是多少呢?还有你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动态的可以的在临时文件夹生成仿真的波形,可以打开对比下看看结果喝模拟直接仿真的一样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分比是多少呢?还有你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动态的可以的在临时文件夹生成仿真的波形,可以打开对比下看看 ...

谢谢回复,大概20%左右吧。 不清楚什么叫静态和动态的。 我是用临时文件夹生成看的波形(这个和lib中的值是一样的)。跟模拟仿真的比 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工具或者仿真精度的差异吧

谢谢回复,这个精度能在liberate中调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大概20%左右吧。 不清楚什么叫静态和动态的。 我是用临时文件夹生成看的波形(这个和lib中的值 ...

好像liberate能使用不同的仿真器,这块我后面就没看了,要找命令写进去。但是liberate比他们模拟仿真的快太多了,应该是算法不太一样